联想X201I报错2200,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3-10-03):
客户的机器,本来是x201,换了一片X201I的板子,就报错2200,是序列号什么的报错。论坛也有写号的程序,但是我没弄明白,希望有朋友能够提供详细的操作步骤,方便你我,也方便大家以后解决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
这个我也看到了,那个朋友说刷进U盘我就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怎么操作!我直接拉进可启动的U盘没反应,我进纯DOS下一个一个命令的打也是没反应

网友:
那个帖子下面有个配的程序。你下载看看。

网友:
下载来看看那个程序研究一下

网友:
你的解决了没啊,我也有一个这样的,2200和2201一起报错

网友:
总结了一下那个帖子的步骤 希望对楼主有用
1.运行文件夹内usbfmtpw.exe刷进U盘。
2插上U盘  开机  屏一亮 就快速按几下ESC   再稍后就会从U盘启动  进入软件界面 有些选项
3这时后选1回车   之后有1 2 3 9选项。
4这时再选3回车  然后出来 20  40之类的  输入20回车(这一步是先清除原来的序列号)
5这时再选1回车  然后出来 20  40之类的  输入20回车
6然后输入机器序列号 (1S+电脑背面TYPE后的14位)  回车  成功后按提示退出就好了

网友(点评):
感谢这位朋友,搞定了!谢谢!

网友A:
请版主帮我编辑成已经解决!

网友(2013-11-07):
没有看明白。怎么弄的、我也有个

网友:
今天的刷个密码芯片好了

网友:
在系统内运行USBFMTPW吗?运行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版主帮我编辑成已经解决!

朋友,是在DOS还是WINDOWS下运行USBFMTPW.EXE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是在DOS还是WINDOWS下运行USBFMTPW.EXE的

DOS阿,必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S阿,必须的呢

谢谢啊,不过我是在WINDOS下写进去了

网友(点评):
在WINDOWS下也可以写?把流程写出来方便更多的人呢

网友:
就跟7楼说的一样,只是开始一个U盘找不到换了个KINGSTON的就好了。在XP下运行USBFMTPW.EXE文件就会弹出写入对话框,选择U盘盘符后就可以写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