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的问题

楼主(2013-10-03):
一台三星R467有电池能开机,但进入系统就掉电。拔掉电池,插上直流源待机是0.012,按开关不触发,电源停在0.366。不显示。怎么回事啊!!!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说错了,是按开关能触发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那部分的 问题,你查下

网友:
这个情况是通病,果断把NEC大电容换掉即可

网友:
NEC   大电容 你都不换的  楼主 ?

网友:
是啊 nec大电容 十个有九个都是他的问题 果断换了

网友:
谢谢,果然是它。搞定了!!!!!

网友:
是的,用电池能开,电源不开,上电0.3几都是大电容问题

网友:
我这有台电池能开充电器不能开,两样一起也不能开是不大电容问题

网友:
充电器能开
两样一起用不能开

网友:
根据所说的现象应该是NEC大电容的问题,我一般都换4个330的贴片电容就OK.

网友:
我是直接上BGA换新大电容,干净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