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焊台加热后直接不显示

楼主(2013-10-03):
上温320 应该不至于烧显卡吧!

网友(点评):
你一看就是是个门外汉。。。都给你把心片焊爆费了,都不清楚花屏是什么造成的就加焊,不爆才怪,。, 很像论坛的,加焊大队的一员,,个个都牛擦

网友(点评):
这个楼主很2的,完全不会还搞什么维修

网友:
最主要的就是没跟客户说明维修风险!

╮( ̄▽ ̄")╭ 事后说也不迟 他不听 直接k他~

网友:
把芯片拿烙铁清干净看芯片短路没 没有重新做一次在焊上去

网友:
拿掉重置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估计给加焊短路了。。。

网友:
上部320??不烧坏才怪

网友:
下部温度320都有点高 300度差不多  上部温度320 核心八成是废了

网友:
上风  240度   下风  260度

网友:
N卡      上风最高 我用245度  下风 260度  250度      300度加焊   毕坏

网友(点评):
我的机器下风一直用320,爆的也不多呀,要看怎么操作,土炮的温度好像还不止320,照样做BGA

网友:
温度太高了 板子都鼓了吧

网友:
重新植锡焊接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 脱掉

网友:
温度太高,有些芯片容易鼓包

网友:
花屏应该先用软件测试下再判断是哪儿的问题吧,。再说这温度是不是太高了啊、、

网友:
怎么没显示回复啊。。。先用软件检测了再判断故障点啊,热风温度太高了。。

网友:
起码有敢于动手的勇气,经验慢慢就来了。

网友:
最高245度差不多了,直接换桥吧

网友:
重植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