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CP61PM板子,进BIOS只要修改,再按F10就卡死

楼主(2013-10-03):
惠普MCP61PM板子,进BIOS只要修改, 一按F10以后就不好使了 ,如果你没改BIOS 按F10,  是好使的 但是一改完BIOS 按F10 后就不好使了。

网友:
高手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妥妥的刷个BIOS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刷过了,还是不可以,最先考虑的就是刷BIOS

网友:
把BIOS芯片换了,再刷个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芯片的毛病

网友:
芯片也换了,毛病依旧,

网友:
我的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