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10张影驰GTS450卡2B不亮!!

楼主(2013-10-03):
供电都正常,卡2B不过!

会员68273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没有烂板子的话,没有伤的坏,,卖给我算了, 这种卡脱焊可能性及低,,你可以加焊个一个看看能不能OK一个,,没有加焊的,可以给我,,你可以搞一片试试

网友A:
都加焊了,不过没用,加焊后没短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加焊了,不过没用,加焊后没短掉

没有加焊的给我算了,我只要没有修过的,2B我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加焊的给我算了,我只要没有修过的,2B我能搞定

卡是客户的,能指导下吗?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几钱一张收的?

网友:
练手学习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看供电,刷bios

网友:
看看电感发热不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嘛

网友:
不大太可能是BIOS的问题一个还可以接受没见过10个都是BIOS坏的

网友:
供电好  重植呗  你都干过了  我们也懒得再干了

网友:
刷下显卡的BIOS  看看 一般是BIOS 或者数据导致的

网友:
告诉楼主2R的解决办法,专业搞显卡修理的就没有生意喽

网友:
bios。2b好像是读取显卡bios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点评):
有道理?表现的是BIOS走不下去,但是BIOS本身的问题吗?你刷刷看能解决不?

网友:
换BIOS芯片刷BIOS.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重植呗重植呗

网友:
刷bios,这种档2b的加焊都不行一般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