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华硕M2N-X安装系统,GHOST成功,重启后滚动条掉电!!!!!!已修复

楼主(2013-10-03):
2013年10月3日,用户拿一台M2N-X主板主板过来维修,说是上不了网,网卡不能启用,进系统后进入网络连接和设置启用和修复都试了没有用,后来就用了外接的USB的网卡和PCI网卡都试了,插上去不能自动获取IP,上不了网,但手工设定了IP后新的网卡就可以上网,最后客户感觉麻烦设定,就见意客户重新安装系统,直入PE把GHOST复制完成后,重启在XP滚动条的画片就掉电了,再重启重新换了一个版本安装,也是可以GHOST,重启后D盘就扫描,因为上次掉电算非法关机了,D盘扫描后正准备转下一个画面又掉了,于是在BIOS里关了声卡和网卡又换了一个版本,这次比前面多走了几十秒左右到安装系统扫描硬件,没想到又掉电了,本想明天送去做桥BGA,但发神精样的进PE扫了一下硬盘,结果发现有两个坏道,修复后,重新安装就不再掉电了,网卡也恢复功能了不用手工设定IP了.
总结:走了很多弯路,看到客户的机子可以进系统就会有想到硬盘有问题,见过硬盘死机蓝屏重启的,没有见过硬盘有坏道装系统会掉电的,希望后面的朋友不要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

徐州海云弯不张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学习了

徐州海云弯不张 -4 严禁灌水

网友:
硬盘坏道,还会有如此表现,长见识啦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一下

徐州海云弯不张 -4 严禁灌水

网友:
值得学习,不错

徐州海云弯不张 -4 严禁灌水

网友:
修了这么多年电脑 没碰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作系统前有必要检查下硬盘

网友(2014-07-15):
遇到一个能正常装系统,也是进滚动条就关机的.还在查

网友:
硬盘坏道怎么修复??

网友(2016-12-15):
这是台式主板?

网友:
认真看一下帖子里面就是说的台式机主板哦

网友:
硬盘坏道真的好神奇,各种问题,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