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开机一会就关机

楼主(2013-10-03):
今天顾客拿来一台IPAD3,开机玩游戏几分钟就就关机了,直接掉电的那种,玩小游戏也会关机不过时间要长点,待机不会关机,高手分析下什么问题?平板不是太熟……。

网友:
先换大点电源看能改变吗

网友A:
拆机,加电,看那个芯片发热,或查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机,加电,看那个芯片发热,或查供电

没拆,你知道IPAD拆机很麻烦的,主要也是没修过这玩意,知道苹果的手机不好弄,这东西也不好玩呀,哪个芯片坏了我都没办法给重植重换,介绍给个专修苹果的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拆,你知道IPAD拆机很麻烦的,主要也是没修过这玩意,知道苹果的手机不好弄,这东西也不好玩呀,哪个芯 ...

你知道IPAD维修很花钱,为什么不自己学修,维修费都够买维修工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IPAD维修很花钱,为什么不自己学修,维修费都够买维修工具了。

没条 件呀,开个小店,又没师傅教,整死个的机率很高呀,整死个我一个月白干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条 件呀,开个小店,又没师傅教,整死个的机率很高呀,整死个我一个月白干了

刚开始,給熟人免费修,我整死个的机率也很高,现在好多了,我是网上自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給熟人免费修,我整死个的机率也很高,现在好多了,我是网上自学的。

其实我基本也是自学的,没人指点下很难学,特别现在手工不是很好,你知道修手机平板手工一定要好的,智能手机换CPU基带我都没什么把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基本也是自学的,没人指点下很难学,特别现在手工不是很好,你知道修手机平板手工一定要好的,智能 ...

卖一个100倍的显微镜,不到00元,对维修有极大的帮助,换CPU或重植多练,关键是掌握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一个100倍的显微镜,不到00元,对维修有极大的帮助,换CPU或重植多练,关键是掌握技巧。

谢谢兄弟指点,现在就在多练习手工和手机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