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R P428疑难杂症

楼主(2013-10-03):
客户说系统速度慢,在C盘删了文件。然后找不到无线网卡。到我这来先做系统,做完系统到windows正在启动时死机。硬盘灯不闪。进安全模式在装载一个磁盘文件时死。换好硬盘一样,拆掉光驱无线网卡,喇叭一样。
现在我的思路是刷BIOS。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或者硬盘接口坏了,那个接口是可以下下来的那种。

网友:
三星的机子修得少呀。楼主帮你顶

网友:
屏都亮了,并且可以进PE。应该跟BIOS没关系。

网友:
三星的有的机器做系统你可以把滑鼠在CMOS里面关了,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三星本本修得少。是什么芯片组的,要是我遇到这机器如是A的可以先放电,如不行在考虑加焊一下SB    这只是我的维修思路。不一定正确哈。

网友:
键鼠都拆了也一样,再做个系统不装驱动看看,南样是有可能的,这板子南桥在触模板下面

网友:
搞好了,把硬盘驱动不装就行了

网友:
三星的你可以把滑鼠在CMOS里面关了,有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