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用的高压板,3.3V开关信号电压怎么弄来呢?

楼主(2013-10-03):
想做个测试灯管用的高压板。原来每次做都是用一个阻值比较大的电阻,把19V变成3.3V。可这次死活找不到这种电阻了。求各位大神给支个招,不胜感激

网友:
找个3.3V输出的LDO

网友:
直接用3.3V。用可调电源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78L05有这个应该可以,出个5V

网友A:
找个3。3v就行

网友B:
找个稳压器吧。

网友C:
接个小电池不是刚好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个小电池不是刚好么?

这个在两年前就试过,电池会发烫的,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稳压器吧。

什么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3。3v就行

我现在用的高压板是接了一个电源口,然后用可调电源供电,但是19V转3.3V的电阻找不到了

网友E:
你可以用二三个电阻串联起来做呀,这样也挺好的,还可以调3。3V电压的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两年前就试过,电池会发烫的,不信可以试试

我一直这么用的啊,板子上拆个电池座,用的时候装上去不用拆下来,反正就点一下,又不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这么用的啊,板子上拆个电池座,用的时候装上去不用拆下来,反正就点一下,又不长时间...

额,好吧,刚刚找了一个0.3M欧姆的电阻,可以把19V降压成3.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用二三个电阻串联起来做呀,这样也挺好的,还可以调3。3V电压的大小!

这也是个办法哈

网友F:
我直接把19V和3.3V短接,不用什么电阻,一样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把19V和3.3V短接,不用什么电阻,一样可以用。

我也是,用个保险连起来

网友:
一般我用来测试的高压板,有两种方法
一是用一个7805,转成5V的作为开启信号。
二是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取得3.3-5V的电压。具体分压用多大的电阻,我们可以在网上通过电阻分压计算公式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