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张GTS450 2R不亮,那些专修2R的大师呢?

楼主(2013-10-04):
网吧显卡,10张都2R,有高人能说明哪儿问题吗?
显卡

网友:
擦擦金手指就好啦
金手指上面的电容是否完好
加焊GPU

网友:
显卡有问题先清理金手指,再用酒精洗显卡。用风枪吹吹就好

网友:
用橡皮擦下金手指 或者加焊下GPU应该可以好的 我曾经验证过的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没掉件的话,一般是显存的数据或地址线短路造成的,当然核心问题也应该考虑,前几天修到一张核心地址线损坏的(万用表打阻量出来的),档2B,换了GPU好了,

网友:
楼主,不要轻易加焊GPU哦,这种症状,加焊GPU很难好。多般为数据或地址线短路、开路造成的,

网友:
我很好多都没有修好,都直接不显了。

网友:
曾经加焊过,好像不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