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8150为什么电池拿掉时间就成了出厂设置了

楼主(2013-10-04):
酷派8150为什么电池拿掉时间就成了出厂设置了,怎么回事
电池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
这应该不正常,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岂不是所有东西都没了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了呗~···

网友:
有程序的,,,,哦。

网友:
放电了呗 从新设置BIOS

网友:
等准确答案!我也是8150

网友:
1.系统问题
2.主板上电池没电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
很简单,主板没电池啊

网友A:
2楼正解.哈哈..

网友:
把时间设置那选上自动确定时间和日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