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 型号TFT1780PC通病

楼主(2013-10-04):
今天接收AOC显示器 型号TFT1780PC六台故障为不开机,打开外壳测量按键开关,发现开关都坏了;更换开关,通电检测,指示灯不亮,怀疑主板有问题。查看是发现12V滤波电容鼓包;检查电路,发现ZD901稳压
二极管
短路,更换后检测OK。
不开机
通病

网友:
使用时间过长导致的自然老化 属于使用中的问题 不属于通病

网友:
通病 有几例?

网友:
这个不算通病吧?

网友:
6台都12V滤波电容鼓包,ZD901稳压二极管短路?可能是使用环境长期温度高吧.

网友:
很好的参考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