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ID激活失效的修复技巧

楼主(2013-10-04):
使用正版的Windows 7系统,在安装过程中或是在安装后,都需要激活,很多的用户查看系统属性中发现显示激活状态是“未激活”,当使用命令“slmgr-dlv”或“slgmr-dli”查看激活信息时,系统就会弹出错误提示“错误:0×80070422”。下面来看看
Windows7ID激活失效
的修复技巧。

  错误分析:通过运行“slui.exe 0×2a0×80070422”命令可获得提示“错误0×80070422:该服务不能启动,可能是因为它被禁用或者是因为它没有相关的启用的设备”。也就是说Windows7ID激活失效并非是安装盘或安装程序损坏,或者是因为盗版Windows 7或盗版软件导致系统激活失效,而是因为系统服务的“软件保护服务(sppsvc.exe)”出现了问题——被禁用了。

什么是软件保护服务?

在Windows 7中,软件保护服务是用于检测安装Windows和Windows应用程序的数字许可证的。比如,该服务可以拒绝一些未经签名的应用程序,或阻止试图破解Windows 7。

开启sppsvc服务

  首先要打开服务窗口,在sppsvc服务中,将其启动类型设置为“自动(延迟开始)”,重启电脑后即可解决激活问题。

以上是关于Windows7ID激活失效的修复技巧,使用新系统会遇到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问题,多到网上查找很有帮助。如果你想下载激活软件,请到本站地址: 58xitong.com/ruanjian/154.html
详情请登陆:xp系统下载2013, cihf.com.cn
  相关教程:详情请登陆:xp系统下载2013, cihf.com.cn

  Windows 7系统服务常识有哪些

Windows7优化
关闭的服务有十个绝对不能关闭

网友:
大神们 果然厉害。。

网友:
学习了 但是没装正版都是盗版 用不到

网友:
盗版有时失效了拿激活软件重新激活即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