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张GTS450 2R不亮,供电正常,说加焊,刷BIOS的就别来了,请论坛修显卡高手解决!!

楼主(2013-10-04):
10张GTS450 2R不亮,供电正常,说加焊,刷BIOS的就别来了,请论坛修显卡高手解决!!

网友:
大师都很忙,没时间理你

网友:
大家都很忙的,况且你图片都不上一张,也不说清楚检修过程和数据,没建议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求指点啊!!

我也是小白呀,别叫我大师,会拆寿的,我修的显卡估计还没有你多呢

网友B:
在加焊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加焊一遍

修显卡。有供电的话。一直都加焊。不行就还给人家。。

网友(点评):
说话要有根据,别出来害别人

网友:
2R不亮机,  诊断卡跑码顺不顺(就是跑码快不快)   轰鸣器是怎样叫的

网友:
把所有供电,全部测量下,发下数据,核心供电,显存供电,DAC电路。第二,把32对数据线打下,看下对地值是否一样。第三,查藕合电容,是否有接触不良,坏的等等。查GPU上的所有小电容,用二极管档,黑红表笔夹二端,测值,为0的不用修了。第四,查核心背面的小电感,是否损坏。第五,我全部收了,你说个价.

网友:
VGA 7 5v , 11 5v, 13 4.46v左右,14  5v,自己查下看看

网友:
我一般修卡先量显存供电对地阻值,少10欧的不修了。2R多是显卡BIOS没检测到.

网友:
应该是2A不亮,十六进制里没有“R”,这种问题,论坛应该有人知道怎么修,像这种高级的技术,知道的也不会说用什么方法

网友:
我还是小小白。只能请你喝碗水。不过我看回帖的中就有两们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