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10-04):
联想B460 I3独显310M,能正常开机,也可以关机,但重启进不了系统,XP logo后一直黑屏,要关机再开才能进系统,删除了显卡驱动,重启也能进系统,除了显卡温度有点高外(待机60度),没发现什么问题,刷了bios也一样,ec bios没刷,显卡驱动换了好几个,win7也安装过,都是一样的现像,是不是要换显卡芯片啊,加焊能解决吗?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一个奇怪的机子   开机不能正常进系统  只能进安全模式  在重启  就能正常进系统   每次都一样  换过官网驱动   刷过BOLS   结果都一样   搞了几天都没搞好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更换显卡芯片N11M-GE1-S-A3 ,就是芯片比较贵80元一片,还好做成功了

网友:
更换前楼主可有加焊显卡?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跟楼主一样换显卡的好了。

网友:
暂时没修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