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30 不出+VCC_GFXCORE_AXG供电

楼主(2013-10-04):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联想E430 进水机 说是进水了不在意 用了一会就自己关机了 二货不说拆机看无明显进水痕迹用酒精擦一遍晾干  测量各电感 无明显短路 插电待机正常 开机0.2几掉电再开还是0.2掉电  测量就是无cpu供电 测量6132a  1,2脚5v En 3v 别的不知道测什么了 就先打发走客户 定了个6132a 换上之后 开机0.2几掉电 以为不是芯片的事 再开0.2--0.5--0.7--0.9上去了单不亮机 一测+CPU_CORE 1.2V cpu供电有了啊但测到+VCC_GFXCORE_AXG 0V 又换个6132还是0V       看到43页有个时序图 一步步来吧 cpu_core 有了 往下来吧 VGATE 3V SYS_PWROK 3v  plt_rst 3v                          这个spi 和 dmi 是bios上的吗 需要刷bios吗? 大神帮下忙看下吧 本屌万分感谢

现在查到了bios 8脚供电0v  图上的 +3VS 和+3VM 也是0V  从别处拉过来个+3VS 还是没有集显供电啊

查到+3VM是图中M_PWR_ON 开启的 但是M_PWR_ON  时有时无0——1.17V老跳

119脚0--1.17V老跳 换个io kb9012qf a3  现在不开机了 io是新的 这个带程序吗

网友:
占个楼 等大神出现

网友:
很有必要刷BIOS试试。

网友:
要过内存以后有这个电压才出来

网友:
+vcc-gfxcore-axg  这个是什么信号啊,求高手翻译一下。

网友A:
非常有必要、BIOS出了问题引起没有集显电压的问题多得去了、你先刷一个BIOS看行不行、要是不行的话那BIOS问题就排除了、那就是PCH和CPU那块出了问题、那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非常感谢。论坛 有你更精彩。

网友B:
开机0.2几掉电再开还是0.2掉电,这个现象应该还没到集显供电出来的时候吧,这个电压应该在自检过来内存后才有的供电,楼主还是转换思路找别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一个试试吧 这个电流好像是没有过内存呢 等待楼主回复

没有 8m的 刷了个4M的 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有必要、BIOS出了问题引起没有集显电压的问题多得去了、你先刷一个BIOS看行不行、要是不行的话那BIOS问 ...

麻烦下 kb9012qf a3带程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机0.2几掉电再开还是0.2掉电,这个现象应该还没到集显供电出来的时候吧,这个电压应该在自检过来内存后才 ...

没有现在是0.9左右不掉电不显示 无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现在是0.9左右不掉电不显示 无集显供电

看下外接正常吗?这个电流应该内存过了,要刷BIOS试试了,或者换个U看下,这个集显供电是CPU开启的信号,查下CPU各个工作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E:
二代I系的机器一般是要正常测试过内存才会有集显供电的,你的思路都跑偏太远了;BIOS是有点可能的,但EC基本不会导致这样,还有就是CPU本身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二代I系的机器一般是要正常测试过内存才会有集显供电的,你的思路都跑偏太远了;BIOS是有点可能的,但EC基本 ...

换过cpu 了 bios 刷个4M的 8M的找不到   换过ec 现在开机到0.09 就开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过cpu 了 bios 刷个4M的 8M的找不到   换过ec 现在开机到0.09 就开不了了

开不了机明显是你自己人为故障,想办法还原故障进一步确定有没有跑码过内存。

网友:
我修了联想B470 的集显电压没有,没有修的出来

网友:
M_PWR_ON 这个信号多少才正常 现在只有1.17v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 hm67平台的机器   内存坏掉了  导致没有 gfox-vcore电压

网友:
现在这种2代3代的双显机器,集显是在跑马之后才有的,所以你的思路就是错的。。。这个机器应该按不跑码维修!前几天修了个E530和这个机器毛病类似无集显供电。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