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显示器开机故障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10-04):
显示器开机前两次不显,(屏幕有反应,看上去为深蓝色),指示灯有亮,第三次开机才正常。
换过高压板和大电容也是一样。

网友:
前俩次指示灯亮吗

网友A:
检查12V和5V输出电压通电时稳定不?

网友B:
这个显示器一定是屏不供电~·一般屏不供电是白屏,那你的这个屏是电压越高显示越亮的屏
所以你的显示器应该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换版吧肯定好

网友:
开关,,驱动板,都查查

网友:
更换驱动板试下 完了在搞故障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12V和5V输出电压通电时稳定不?

12V和5V都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器一定是屏不供电~·一般屏不供电是白屏,那你的这个屏是电压越高显示越亮的屏
所以你的显示器应该 ...

是驱动板的问题,请问是驱动板那部分有问题?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29403035\QQ\WinTemp\RichOle\K4L}25QB]1@Y_U6V$}OGDD5.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29403035\QQ\WinTemp\RichOle\K4L}25QB]1@Y_U6V$}OGDD5.jpg故障驱动板如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驱动板的问题,请问是驱动板那部分有问题?故障驱动板如下:

1.怎么有团黑的?~·看屏供电部分
2.刷程序~··
3.更换主芯片

网友:
看插针插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怎么有团黑的?~·看屏供电部分
2.刷程序~··
3.更换主芯片

黑色是用笔画的,屏供电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灯管

网友:
要是第三次能亮,灯管光也不暗,就换一下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示灯每次都亮

排线和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驱动板的问题,请问是驱动板那部分有问题?故障驱动板如下:

通用板很容易坏  还换一个算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板芯片不良 你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屏不亮的时候你测试5V 12V 还有高压开启信号,不要等亮了再去测量,那样就没有意义了。测开启信号的时候最好把驱动板到高压板上开启信号那条路断开,就知道是驱动板发过去被高压板拉低了,还是驱动板根本就没发出。如果是高压板拉低的,就修高压板或换通用高压板。如果是开启信号没有发出,那就在屏供电那里飞线到高压板。

网友:
学习了,怎么修好的到时候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