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雷滚滚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3-10-04):
本要用亚克力做,无奈没有激光切割机,试了几次手工锯太难看了。放弃。

左瞅右瞅,一个淘汰的手机维修电源入了眼,比划一阵,就用它改造了。

设计为:20V 5A电源,,,变压器来源手中一个给合音响所用的24V,功率足够。

调压采用黑武士7.5A成品板,黑武士数显表头。指针表为原稳压所带1A,改为5A使用。
多圈电位器用起来超费力,还是采用单圈碳膜。加限流限压电阻,使输出最大为5A、20V,电位哪怕失灵也无太大影响。

先来个正面图,看起很正常的样子,体积超小很萌!!

雷来了,哈哈哈,处置变压器!!!小体积塞不进去一拍脑门:装外面!哈。

实际完工图,变压器加了支脚,内里加了保险丝。和正常的怡展对比显得超级迷你,哈哈。

网友:
高人啊!这样也行。。。。?

网友A:
好像有点大。。这个不贵。为什么这么折腾

网友(点评):
因为买不到又带指针又带数显的电源。。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赞一个。

网友:
diy最难也最疼苦的就是外壳.

网友:
真能动手啊,会修,会改,高人呐。。。

网友:
比较雷,不过有没有保护?

网友B:
做的不错  我用现成的APS3005SI  那个电位器换了3次了很不经用  最近换成线圈电位器了。当时出来点意外现在才发现上25V以上貌似输出功率不够5A

网友:
太丑了,搞个壳子全部装进去好看点哈

网友(点评):
DIY之痛啊,颜料壳太软,木质壳又怕不安全,订制机壳那价格还不如买一个成品来改。铁壳没工具搞不动。

网友:
有的,黑武士自带电流可调,开机电压从0升至标定电压,由于变压器比商品电源小,能提供的电流也是有限的5A算是到极限了。天然保护,哈哈。

网友C:
加个风扇比较好吧,如果真工作起来,发热量你怎么看,

网友:
楼主真高手啊,这样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个风扇比较好吧,如果真工作起来,发热量你怎么看,

金属外壳,7.5A黑武士成品板不需要风扇的。最热的变压器也外置了,嘿嘿。

网友:
高手啊啥都整得出来多学习省点钱

网友(点评):
其实省不了多少钱,不算变压器光成本就有130元了。工费都不好意思算。主要是成品实在没有我需要的款式。

网友:
Rng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赞下楼主。值得学习

Rng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点大。。这个不贵。为什么这么折腾

兄台,已经很小了,你看面板上几乎不能再塞什么东西进去了,就算装超小的数显表高度最多能降一厘米。小得很极限了,指针表只露了半张脸,其实它很占面积。

网友:
DIY可以,专业维修的似乎没必要这么折腾

网友E:
黑武士7.5A成品板怎能么样。我也改一个。

网友:
不算太折腾吧,都是用成品拼装的,手中多个变压器不用可惜了。。。开始就是在机壳上折腾多了,用现成的改装就方便多了,2小时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武士7.5A成品板怎能么样。我也改一个。

性能还不错,,,没示波器,用万用表交流档测输出,几乎没有交流波动,(大部份手机维修电源都有2V左右交流波动),长时间5A大电流短接,主板也只是微温,哈。确实不错。开发者声称7.5A可连续短接数天。

网友:
你好,谢谢.多少钱一片。

网友(点评):
羡慕嫉妒恨啊,好漂亮的壳子。。。。活不成了。

网友F:
这个电源很好。“25楼”同你PK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很好。“25楼”同你PK一下。

至少你CC灯要搞在面板上吧。。。。CV无所谓,CC相当有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至少你CC灯要搞在面板上吧。。。。CV无所谓,CC相当有用吧。

壳子是几年前一个朋友送的还算可以,你知道吗?面板上的开孔,角磨机换上小切割片,用了半天的时间才完成。

网友G:
像这些东西要是没有基础,真的像是看天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很好。“25楼”同你PK一下。

被你刺激到了,,,,有空我还得改一下,壳子已找好。数显电流表直接集成在指针表内显示。打算用开关电源,不用变压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像这些东西要是没有基础,真的像是看天书一样。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

最新设计,你觉得如何,哈哈。三位数显直接集成在指针表里了,超爽。
也是直接用淘汰的手机电源改。面板不需要很大的改动即可。更方便。
电压表直接用原指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新设计,你觉得如何,哈哈。三位数显直接集成在指针表里了,超爽。
也是直接用淘汰的手机电源改。面板 ...

构思不错,哈哈!都是清闲惹的祸...............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构思不错,哈哈!都是清闲惹的祸...............是吗?

是啊,生意清淡,就一台破本子在搞,烧了我一堆上管,苦逼了。。。晚上都没事就开始捣鼓这些破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  我用现成的APS3005SI  那个电位器换了3次了很不经用  最近换成线圈电位器了。当时出来点意外现在 ...

可以考虑用点动,门电路调压,哪样就更接近现代技术水平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金属外壳,7.5A黑武士成品板不需要风扇的。最热的变压器也外置了,嘿嘿。

从图来看,你的金属外壳应该没有散热器的功能。调节管用的是一小片散热器,这片散热器100度时,金属外壳也不过30度的。你接个负载开到20V5A试试这个电源的发热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从图来看,你的金属外壳应该没有散热器的功能。调节管用的是一小片散热器,这片散热器100度时,金属外壳也 ...

不烫,,,其实它的原理和笔记本中的MOS对管稳压是一样的,,,额定7.5A,所以根本不需要散热风扇。

网友:
变压器外置安全不

网友:
确实不错,就是外壳不算太好了,改天我也搞一个试试呵呵。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点大。。这个不贵。为什么这么折腾

这就是折腾的意义,飞机可以去西藏。但是就有人骑自行车去

网友:
动手能力真的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