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宏基4741通病

楼主(2013-10-04):
前几天收到2台宏基4741Z和4741G故障为一台死机重启,一台触发无显。把死机重启能显示的4741Z内存换去无显的机,竟然能显示但一样的死机重启,想想应该是内存管理芯片方面问题。拆开后,测量主板内存管理芯片U54(FT9026), 1,2脚(1D5V_S3)=1.5v(正常) 3,5脚(DDR_VREG_PWR)=0.23v(不正常,正常为0.75v) 6脚(DDR_VREF_S3)=0.23v(不正常) 7,9脚(PM_SLP_S3 S4)=3.3v(正常) 10脚(5V_S5)=5v(正常)。3,5脚对地值为547(正常),6脚为0.04(短路)。查看DDR_VREF_S3经4个电容(C325,C328,C332,C338)到内存槽,当拆到C338时,U54的6脚对地值为五百多了。更换电容后,测量U54的3,5和6脚=0.75v。测试能进入系统而不重启直达3个小时。另一台也是4个电容的其中一个对的短路了,换之解决。

网友:
两台不能算通病吧?

网友:
为什么电压不正常,却不掉电呢?

网友:
可能不止两台了.遇到过..不错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虽然没有碰到过,但是先收藏了。。

网友:
收藏了。慷慨!无保留的大师。

网友:
4141也修了蛮多,但是还没见过这个故障

网友:
学习经验了管他是不是通病反正是病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算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