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无显,有时亮,咋回事?

楼主(2013-10-04):
ACER4730Z,电流跑到0.75又回到0.52,停几秒钟就回到0.01.有时候能跑过0.75,然后就亮了。我给北桥加焊了,也不行。由于前期这板子一直亮的,偶尔才无显。现在多数都无显了,如上所示了。不知道该怎么查 啊?有师傅给些思路吗?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A:
应该到显卡哦

网友:
换U了吗

网友B:
要先确定是不是供电哪里没有或是不稳定,如上面说的那样

网友C:
现在很多机器不显示是显卡引起的,看下显卡供电稳定不稳定,查完供电在动桥显卡,懂不懂干桥干显卡会害死人的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需要仔细的查信号。否则只有使用排除法了。

网友:
换个cpu试一试。

网友:
不显的时候查下各路电压正常不?故障要自己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到显卡哦

只要跳过这个电流就直上1.3了,然后就亮了,我也感觉应该是显卡。但这个是集显,只能是北桥了,之前一直亮的。

网友:
原来一直亮的,所以没有怀疑U,回来换个U试试。现手头没有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先确定是不是供电哪里没有或是不稳定,如上面说的那样

用万用表量的,电压都正常,没有波动不稳定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为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机器不显示是显卡引起的,看下显卡供电稳定不稳定,查完供电在动桥显卡,懂不懂干桥干显卡会害死人 ...

大哥说的在理,我就是不干弄大件,才去查小的,拿着图纸一个一个对,没有发现掉件的。电容二极管什么的都正常。也量了很多电阻,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场管也量了不少,也没有发现问题。真想不明白啊。我感觉好像某个原件工作不正常似的,但是每次只要不开机,电流就跑到内存回落阶段上不去。郁闷~,这应该还算比较有特点的。所以想问问高手,也许一下子就知道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