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个 华硕的笔记本 屏幕问题!

楼主(2013-10-04):
今天接到一个 华硕的笔记本 屏幕问题  开机画面变为6个小屏幕 进系统也是一样的  外接显示器正常 刚以为是显卡芯片有问题  外接又正常  难道是屏线 和屏的问题吗? 求助!!!

网友:
应该不是屏线和屏的问题,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吧?我也想知道噢!

网友:
先看一显卡型号,是不是那些显卡门芯片

网友:
应该是吧   机器型号是华硕F8SG  这款! 查了下 有好多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
多数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

网友:
外接信号,和屏的信号不是一路的,这个现象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楼主显卡做了么

网友:
显卡虚了~~

网友:
6分屏是显卡问题,换显卡。

网友:
六分屏,一般维修都是发现显卡的问题

网友:
九成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是模拟信号,RGB三基色的,内接是LVDS数字信号,两个不同的模块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本机屏 和外接屏信号时不一样的  显卡可能性更大一些 或屏 等好消息啊

网友:
多数显卡的问题  屏线有问题也会出现多画面的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了哟

网友:
这情况有点特别 慢慢排除吧

网友:
楼上把故障都说清楚了

网友:
明显显卡问题,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