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安装WIN7系统后没有外放声音

楼主(2013-10-04):
接一台苹果笔记本MACBOOK AIR A1466,装WIN7系统后没有喇叭声音,耳机有声音。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才能弄好?寻求帮助!

网友:
装个BOOTCAMP3.0就可以解决声音和触摸板问题了.

网友:
驱动不对吧

网友:
原来试了有声音吗,如果有,那就是驱动问题了,以前是苹果系统把

网友:
同样寻求帮助。。。

网友:
是不是苹果的新机器2013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2013年的新机器,声卡采用了最新的cirrus 4208芯片,苹果官网下载的BOOTCAMP 5.0没有这个型号的驱动,解决方法是进入此机器的苹果系统,运行苹果下的BOOTCAMP,准备一个U盘,下载WINDOWS相关的驱动至U盘,此时U盘其实就是一个BOOTCAMP运行程序,回到WIN7下运行一遍即可。

网友:
把U盘导出的BOOT CAMP 里的新声卡驱动再单独打一遍重启下就出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