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2WB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3-10-04):
优派VA1912WB电源指示灯不亮,测量13.8V=15.6 5v正常 按键的3.3V正常,按开关的时候3.3v有跳变,之前发现个220uf电容鼓包,换掉后还是指示灯不亮,小白求助,给点检修思路,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重点检查什么部位,谢谢啦

网友A:
估计是你的驱动板坏了,你检测下驱动板上的3.3V在按下开机的时候怎么跳变,但是最好是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写个BIOS程序试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注意测量按按键的时候电压会不会跳变成0,很多按键问题的  挤点WD试试

网友B:
写个程序吧.应该是程序坏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个程序吧.应该是程序坏了.

请推荐个适合液晶显示器维修用的编程器,价格低点的,呵呵   资金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驱动板坏了,你检测下驱动板上的3.3V在按下开机的时候怎么跳变,但是最好是先刷下BIOS试 ...

请推荐个适合液晶显示器维修用的编程器,价格低点的,呵呵   资金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推荐个适合液晶显示器维修用的编程器,价格低点的,呵呵   资金有限

一百多的都很多了,我用的是希尔特的。要写笔记本BIOS

网友:
电容都换掉就好了,只换一个不行的

网友: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已经更换了,程序找人刷了,不是程序的事,谢谢大家,新驱动板安装上之后,又出现个问题,白屏,一检查电压,发现13.8V消失了,怪了,之前有的,顺着线路看了一下,有个保险断掉了,在废板子上找了一个,焊上就好了,一切OK,现在烤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