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P8H61-M LE触发不亮机,诊断卡22

楼主(2013-10-04):
本人新人,第一次维修主板,接到一块同行的华硕P8H61-M LE主板,故障是不亮机,诊断卡跑14-F3-22,到22就停下来了;屏幕没有显示,CPU是G620的,CPU和内存和电源都是好的机器上拆下来的,bios我也在官网上下载了最新的P8H61-M-LE-ASUS-4501;刷上去还是一样。。桥压着也没有变化,不知道要从何查起?有没有必要加焊一下桥呢?求高手帮我出出维修思路。。新人感激不尽。。

网友:
这板子应该还在质保期,建议送售后

网友A:
先刷个BIOS,再动主板

网友:
你上面说的主板应该是跑速了的,没跑完,量下内存有没有供电

网友:
先量下各主供电

网友B:
这板还没过保,清理内存及糟,再查内存SPD供电。。。再试哈。。。。

网友:
irdy灯有闪吗 不行先刷了bios现在好的机器bios程序老坏

网友:
内存没过吧  看看内存供电看看 应该可以好的 供电正常码

网友:
没过保送修吗动坏了就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还没过保,清理内存及糟,再查内存SPD供电。。。再试哈。。。。

哦。。内存供电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再动主板

BIOS也刷了。主板不知道从哪动起。。。

网友:
1.这板P8H61-M LE后边还有参数吧?会不会是BIOS版本不对呀?
2.电池有电吗?
3.换个双面1333的内存试试!
4.“这家伙”有保修的话别大动,劝他换板留下再返厂,干错了没好就没法保修了!
祝你成功!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还在保修,送修吧

网友:
华硕的主板保修要很长时间的

网友:
在保修期就别干傻事了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华硕单桥的你只管干桥就是了。用风枪先吹一下看看

网友C:
一点都还不会修就敢做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点都还不会修就敢做同行

求指教。。。

网友:
建议返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