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系统没装过呀……声卡驱动怎么装不上?

楼主(2013-10-04):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一台宏基的笔记本,装了一个正版的XP系统,声卡驱动没有,用驱动精灵下载了一个,可是却装不上……用设备管理器自动搜索,连个反应都没有……为什么?怎么办?路过高手请指教。。。

网友:
你从管网下个试下.
把BIOS设置一下.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把声卡给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