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370 不开机

楼主(2013-10-04):
macbook air a1370 不开机,插上电源连电源灯都不亮,是不是没检测到电源?

网友(2014-10-19):
楼主有修好吗 正好我这有台也是这样的问题 不过机器是进水的

网友(2014-12-02):
主板烧坏了,并且又给朋友摔元件掉了,想换板补差价都不行了

网友A(2016-11-24):
小白问一下这14.5伏机器可以用16.5伏的适配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问一下这14.5伏机器可以用16.5伏的适配器吗?

苹果的要求很严格好修不可以哦

网友A:
恩是的,我用16.5伏不能用找了一个14.5的没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是的,我用16.5伏不能用找了一个14.5的没问题,谢谢!

呵呵,苹果的必须要一样的电压才可以,有时候不是原装的都不行

网友(2017-02-06):
没弄好吗 手上有个和你差不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