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抖屏维修

楼主(2013-10-04):
机型 HP G4
故障现象:有时一上电就掉电,有时候能开机但会抖屏过一会就掉电,有时候电流在0.55保持不掉电,有时候你用万能表随便测量某个电感不移开能点亮会抖屏但永远不会掉电,只要表笔一拿开就马上掉
换屏线无果,换屏接口也无果,显卡供电一切都正常,最后查的1.8v供电芯片虚焊,之所有会抖屏是因为1.8v供电也给LVDS模块供电 导致不稳定所以抖屏。。。

网友:
嘿~·这个前辈血的经验教训我们要细心~··

网友:
楼主 细心啊    分析得很有道理

网友:
这都被楼主给发现了!厉害 真的细心

网友:
短短几句话,技术量很高

网友:
是不是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修过一台1.8V短路,最后查到是显卡引起的1.8V短路。
1.8V也引起抖屏,这个学习了~~~

网友A:
这种情况确实不好找,楼主看来也被折腾的够呛!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发现类似故障可以排除一下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确实不好找,楼主看来也被折腾的够呛!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发现类似故障可以排除一下这个故障{:4_ ...

是啊 短短的几句话   付出了多少  谁又有谁懂

网友:
介毛病,就得细心,要不修不了。。。

网友:
这种故障是需要查供电。

网友:
查到那个虚焊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我之前有遇到一个CPU供电电感虚焊的只要用表笔点在电感那他就可以开机后来加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