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上键盘 报警 黑屏 没遇见过的问题

楼主(2013-10-04):
EC 跟BIOS 肯定是好的
接了一台DELL N4030 插上键盘黑屏 报警 7声 不上键盘机器能亮 什么都正常 只要一上键盘 就报警 黑屏 换过IO 刷过EC旁25L2005 程序 BIOS 刷过 键盘换过也是一样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黑屏

网友:
加焊北桥看着看
反对楼主:
5.0
反对楼主:
都能正常点亮的,加焊北桥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
跟北桥有关系吗
?

网友:
这问题 有意思 一般来说 这机器 就是北桥的问题啊 把北桥 再做一遍试试

网友:
插上键盘测EC有无短路 还有接口里是否有针脚短路 期待修好

网友:
上键盘报警之后你有没有再次开机试试?

网友:
我朋友前几天跟我说起一个奇怪的故障现象:去掉联想B450触摸板2根信号线5V的上拉电阻,结果导致的故障现象是触摸板正常使用,键盘无法使用!我想来想去想不通!现在试想楼主的这个问题会不会也是其他周边设备故障导致插键盘报警

网友:
有可能键盘接口短路。。。

网友:
应该是AMD的芯片组吧,板桥虚焊了吧。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不行,看一看供电。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在不行,换主板。

网友:
是INTEL的CPU 不上键盘点亮之后 插起键盘 键盘可以用的 再关了机又报警了 键盘取了 马上就亮机

网友:
这款机上键盘报警倒没见过,不过修过一台是键盘有时可以用,有时不可以,可以用的时候,按键很久才有反应,后来是刷BIOS修好

网友:
量一下键盘接口每个脚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真的没有人遇见过吗

网友:
一定是键盘坏了 换个新的吧 我遇到过索尼的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八声是检测不到屏幕

网友:
键盘换了的 一样

网友:
应该是EC坏了吧。

网友:
没见过 静待佳音

网友:
我也觉得是EC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