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KLS-EE42PIF18A REV:1.0 94V-0去保护

楼主(2013-10-04):
此机器灯管有一闪亮,没找到资料,BD9215FV,如何去掉保护?

网友:
去掉保护 可以不用换芯片吗  还是想证明芯片好坏

网友:
哈哈 不想换灯管就换单灯高压条啊

网友:
去保护搞得这么麻烦啊,弄个单灯的点下灯管是否完好就行了,这样多省时省力

网友:
此高压板是液晶电视的,比较特殊,没有灯管测试,断开保护,看下是不是灯管问题,供电开机信号都正常,现在查处问题了,是亮度信号没有,继续维修中

网友:
一般不要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