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60P开机后左上角横杠不闪,无LOGO,就这样卡住。。。

楼主(2013-10-04):
朋友的机器,停电后就这样了,开机无LOGO显示,直接出现横杠,而且不闪。三键热启动可用,但就是一直卡死。。。
拔硬盘光驱也这样,拔内存后,开机无显示,换插槽也一样。。。该咋办?
BIOS放电?还是换内存、CPU?手边找不到可利用的东西。。。该咋办?求大神指点。。。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要重设一下BIOS看看是不否是BIOS出错了。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怕拆机后彻底没保修,就没放电,让朋友送售后去了。

网友(2014-03-10):
修过一台  刷bios好了

网友(2016-05-07):
可以刷BIOS看看

网友(2016-08-07):
先放电,在刷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