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3N78 SE 档4C

楼主(2013-10-04):
如题,跑几个码后档4C 。全板供电正常,bios 刷过,桥加焊过。。bios 的八脚3.3V,一脚是1.36V,我想问一下,一脚电压正常不。

网友:
华硕的板子代码太乱,不知所云,建议以实际电压为准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还有CPU座

网友:
放电试下

网友:
把内存总线的一个472上拉排阻换掉。

网友:
1脚片选!你测一下有没有波波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测内存AD线对地阻值看是否有断路,短路

网友:
这款板桥虚得多.还有822排阻的问题.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网友:
八角的BIOS一脚应该是片选信号3.3的吧

网友:
换u 不行干桥

网友:
你走线看下,4C应是内存到显卡这段有短路你量下。

网友A:
4C我碰到都是显卡问题,或者PCIE插槽的16对电容和桥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是挡4C 条件都满足 就是检测不到内存 个人感觉好像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C我碰到都是显卡问题,或者PCIE插槽的16对电容和桥

不插内存  还是挡4C  根本就是没检测到内存吧

网友:
还没开始跑码吧?查时钟和桥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2013-11-03):
楼主    这板修好没

网友:
拆网卡声卡试一下有你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网卡早拆过试了。。不行的

网友:
楼主的板修好了没有啊  期待着呢 上次那个板没修好  妈的 今天又来一块一样的板子 一样的故障 气死我了 很可能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