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杀蠕虫病毒的操作方法 电脑中了蠕虫病毒怎么办(转)

楼主(2013-10-04):
蠕虫病毒是自包含的程序(或是一套程序),它能传播它自身功能的拷贝或它的某些部分到其 蠕虫病毒
他的计算机系统中(通常是经过网络连接)。请注意,与一般病毒不同,蠕虫不需要将其自身附着到宿主程序,有两种类型的蠕虫:主机蠕虫与网络蠕虫。主计算机蠕虫完全包含在它们运行的计算机中,并且使用网络的连接仅将自身拷贝到其他的计算机中,主计算机蠕虫在将其自身的拷贝加入到另外的主机后,就会终止它自身(因此在任意给定的时刻,只有一个蠕虫的拷贝运行),这种蠕虫有时也叫"野兔",蠕虫病毒一般是通过1434端口漏洞传播。
 --------下面是蠕虫病毒的症状看看是不是蠕虫病毒-------
  病毒类型:蠕虫病毒
  攻击对象:Windows NT 4.0,Windows 2000,Windows XP,Windows Server 2003等
  传播途径:“冲击波”是一种利用Windows系统的RPC(远程过程调用,是一种通信协议,程序可使用该协议向网络中的另一台计算机上的程序请求服务)漏洞进行传播、随机发作、破坏力强的蠕虫病毒。它不需要通过电子邮件(或附件)来传播,更隐蔽,更不易察觉。它使用IP扫描技术来查找网络上操作系统为Windows 2000/XP/2003的计算机,一旦找到有漏洞的计算机,它就会利用DCOM(分布式对象模型,一种协议,能够使软件组件通过网络直接进行通信)RPC缓冲区漏洞植入病毒体以控制和攻击该系统。

如果真的是蠕虫病毒的话,可以按下面的方法操作:
  1.中止进程
  按“Ctrl+Alt+Del”组合键,在“Windows 任务管理器”中选择“进程”选项卡,查找“msblast.exe”(或“teekids.exe”、“penis32.exe”),选中它,然后,点击下方的“结束进程”按钮。
  提示:如不能运行“Windows 任务管理器”,可以在“开始→运行”中输入“cmd”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输入以下命令“taskkill.exe /im msblast.exe”(或“taskkill.exe /im teekids.exe”、“taskkill.exe /im penis32.exe”)。
  2.删除病毒体
  依次点击“开始→搜索”,选择“所有文件和文件夹”选项,输入关键词“msblast.exe”,将查找目标定在操作系统所在分区。搜索完毕后,在“搜索结果”窗口将所找到的文件彻底删除。然后使用相同的方法,查找并删除“teekids.exe“和“penis32.exe”文件。
  提示:在Windows XP系统中,应首先禁用“系统还原”功能,方法是:右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在“系统属性”中选择“系统还原”选项卡,勾选“在所有驱动器上关闭系统还原”即可。
  如不能运行“搜索”,可以在“开始→运行”中输入“cmd”打开“命令提示符” 窗口,输入以下命令:
  “del 系统盘符winntsystem32msblast.exe”(Windows 2000系统)或“del系统盘符windowssystemmsblast.exe”(Windows XP系统)
  3.修改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