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550进水机器 超级恶心

楼主(2013-10-04):
联想V550  版号 Y530 DDR3 MAIN BOARD
客户说机器进了一点液体,拆机之后发现PS51020这个地方有腐蚀的痕迹.清洗之后更换掉腐蚀的电容,加电待机0.10,测量没有3V.5V。+5VAO这个电压正常。
测量各个电感,发现3V电感对地值有点低,进一步测量发现南桥1.8V供电短路,更换南桥之后对地阻值回复正常。但是加电之后待机还是0.10A。不过刚加电的瞬间电流会跳变到0.36A持续2秒就会掉电到0.10A,按开关依然不触发。拔掉电源再次上电测量电流跳变的时候3V 5V电压能出来 1.05V也正常 1.8V电压没有CPU的也没有,1.05和1.8是ISL6227CAZ控制,不过是分为两个开启信号,1.8V的开启信号不知道从哪里发过来的
恶心的地方是这个本没有图纸,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谁帮忙发个点位图呗!论坛里有一个不过权限为140,俺看不了

网友(点评):
帮你找了好几个论坛就迅维里面那个140分权限的,我才120分帮不了你

网友:
进水的有时挺难搞的

网友:
看运气吧,没有图纸有时修不好呀。

网友:
本来打算改行。 好长时间不上论坛了。凑巧看到有人需要我帮帮你吧。 这个是华硕代工的。只有点位。参考下其他的图纸吧。

联想 Y530.zip

328.13 K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5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顺便说下。待机0.1A。这么大的待机电流明显不对。你还是应该重点看下待机部分。。或者模下哪里发烫。估计要么有短路。要么有电压先出来。进水的机器比较好修。还是要仔细看看进水部分。断线。电阻发黑等等。

网友:
你先拿肥皂水 和清水 洗干净 放焊台 干 3个消失 再去查。你这样很多发霉的 零件不好修

网友:
兄弟为何啊?  有赚大钱的门路了、你这权限也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