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跑0.5外接有显示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3-10-04):
联想G475跑0.5外接有显示内屏不显示,实测主板接显示屏插座各个电压如下,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特来请教各位高手老大
   脚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电压    3   19   0  19   0   0    0  0   1.4     3   1    3      0    3    1.4     0     1     1.4     0    3

   脚位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电压    1.2   0      1.17    0      0        0       1.18    5      1.24   5       0     0

网友:
是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16脚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什么信号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遇到过

网友:
AMD的,干北桥吧。。。准好!

网友:
电压正常的,信号要示波器测量的

网友:
16脚不是CE_EN吗,EN是开启信号,没有电压肯定不对,我没看图纸,有错莫怪

网友A:
电压看着正常。。换屏测试了嘛?是不是暗屏啊

网友:
是的开启信号 往前追一下吧

网友:
查16脚来源看

网友:
查查屏线,集显的主板坏的可能性小。

网友:
1 量 EC 98脚 到 16脚 是否断线,

打16脚对地值。响表的话,挑起EC 98针, 再量对地

正常后,

短接16 14 试下,能亮屏不?

网友B:
换屏试一下,不行就做桥

网友:
这机器怎么那么低的电流,0.5A就亮机了,查16脚的开启信号吧

网友:
这机器这个电流是能亮了的,你用风枪先吹下北桥看看,这个机子修过几台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EC 98脚 到 16脚 没有断线,红表笔接地16脚有650左右,黑表笔接地16脚无穷大

短接16-14脚没有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试一下,不行就做桥

加焊了桥,故障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看着正常。。换屏测试了嘛?是不是暗屏啊

换过屏了

网友C:
这个电压你是接屏线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你是接屏线测的吗
是的
不接屏线有些电压没有

网友:
集显的吧?独显不可能这么低电流,集显看看LCD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