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96 按开关显示灯和屏一直闪 换过高压板!求助!

楼主(2013-10-04):
长城g96 按开关显示灯和屏一直闪 换过高压板!求助!
求助

网友:
有换过驱动板试试吗?长城的机子内部就一个组装的高压条,和一块驱动板,不行,换全套,准行,我就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啊,

网友:
再不然就是你的高压不太给力!

网友:
不是一体板吗 换板呗

网友:
电容 会 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2 楼说全换!!这个代价太大了把!

网友:
检查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