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 203d6 驱动mos 的电压只有0.4V,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3-10-04):
电源IC 203d6     第5脚 驱动mos 的电压只有0.4V,是不是坏了?怎么判断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网友:
想问一下这电源板是怎么坏的?
1.MOS管用二极管档量正常吗?
   2.换一个电源IC 203d6 ,没有的话可以用DAP8A代换试试!
       3.仔细看一次电源有没有烧糊的原件或短路的二极管(有一个跟小阻值电阻并连在一起的二极管也要拆下来量),包括那些小贴片的电阻电容!
            4.再不行就看看每一个电阻的阻值(色环的和贴片的)是不是跟标的数值一样!
                  5.看开关变压器输出端有没有原件短路,高压板也要测哦!

网友:
mos 管新换的,换前已测量正常,故障是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