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悬赏

楼主(2013-10-04):
急求大师    W83303A   36脚没输出   不知道是好是坏   手头没这芯片    不敢买

忘了上图;

补充下:36脚去开启CPU电压的,现在CPU电压没有

网友:
先量阻抗,后级有没有短路?再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和相关信号过来没有?如果都到位了,那就是芯片!

网友A:
主人看过后马上给分

网友:
废话~谁不会这样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人看过后马上给分

不扣你分都好了

网友B:
37脚电压是多少,它没有,36脚是应该不会输出的 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7脚电压是多少,它没有,36脚是应该不会输出的 吧

37有电压正常

网友:
水平没有你高!我无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7有电压正常

37脚是反馈!37脚多少v???

另,怎么可能36脚去开启CPU供电。你搞错了吧什么机器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37脚是反馈!37脚多少v???

另,怎么可能36脚去开启CPU供电。你搞错了吧什么机器图纸!

月饼终于等到你了,问题找到了,不是这个IC问题 ,把36脚翘起来就有9点多伏的电压,是技嘉AMD的主板,型号忘了,当时没电脑看图纸只能放在一边了,之前看了下图纸,只36脚好像也到桥的,明天再确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37脚是反馈!37脚多少v???

另,怎么可能36脚去开启CPU供电。你搞错了吧什么机器图纸!

36脚不是开机CPU供电,是GA-M68M-S2    现在就是不知道W83303AG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