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激光打印机 P1008 显示为P1002

楼主(2013-10-04):
HP激光打印机 P1008 图标变灰色,不能打印,重新安装打印程序,显示发现新打印机"P1002",安装失败。脱机自检正常。
求助

网友:
打印机和电脑连接不正常。一、电脑和打印机的连接线(用最短的来试)。二、电脑(主要是电脑的USB接口是否正常,可以用U盘和鼠标来检查好坏。)三、打印机(主要是驱动板出问题)。

网友:
我的是rom坏了。你找一个用编程器重写一下就好了。网有上1008 的 rom.

网友:
为啥不能下

网友:
换主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