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两个主板经验分享下

楼主(2013-10-04):
今天,客户送来个板子,让维修下。我大概看了下,就上电测试,测试卡,一路跑到2A  38,我一看正常,就插上显卡显示器,看下,谁知显卡一插,跑到C1   C5之后,成了16不动了。有点郁闷,拔了显卡又到2A  38了, 我想可能是脏了?就刮刮显卡槽,然后用天那水在冲。刚好客户过来了,给我说,他在家,换了10多块显卡,只有一块可以亮。我都有点为难了,要是亮过,可不敢烤桥呀,万一挂了,不好交待。然后,我想难道是PCI-E槽,有问题了?我就仔细的看,看了半天没有发现有烧的痕迹。然后,突然看到16对哦合电容少一对,我一数,加上它们才16对,就果断上补上,然后上了显卡再测,然后一路跑码,正常亮了,到此,此板修复。

第二块板子,刚开始是跑码不正常,然后,刷BIOS,然后正常跑码了,接上显示器,发现只有蓝色,严重确色。关机测集显的VGA接头的1  2  3,三基色对地阻值,竟然只有3脚有阻值79欧左右,另两脚无穷大。这么说,肯定是红,绿色没有。我想可能是后面断线了,不应该是VGA头坏了。然后从头后面板子上,找到三个白色的电感,和三个对应的电容,测了,没有问题。后来先换头吧,换换不行了再说。然后,就换了头,换好后,接上显示器测,竟然好了。看来,书上的和实际上,还是有区别呀。

网友(点评):
是3个72欧电阻吧,那里也可以对地打打

网友:
修得很仔细 分享内容学习了

网友:
来个图嘛,效果更好。

网友:
硬件怎么能无源无故少电容……

网友:
学习了 显卡不亮还有少耦合电容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时仔细观察是必要的,顶一个

网友:
维修首先就是要心细

网友:
如果天天有这样的板子修就好了,我这边很多都是不跑码,烦人

网友:
多提供点这样的技术贴,我们的技术就会突飞猛进

网友:
学习了,新手看看还是蛮有用的,顶一个

网友:
细心啊!如果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    很细心哦    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