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板,12V高达16V多

楼主(2013-10-04):
电源高压一体板,开机一秒黑屏,开启时图像显示正常,再开重复,5V正常,12V高达16V多,开机时降到12V,一秒后跳回16V,检测取样电路电压有跳变,修过这样的故障的朋友给个建议。
黑屏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哦?说的不仔细,怎么帮你哦?

网友:
迅维网店刚发回来的

网友:
16V 我感觉正常啊 以前遇到过的 只要5V不变应该没事 会不会是灯管问题

网友:
zh这一般是高压板和灯管问题

网友:
如果稳定到16V 也没多大问题,如果一直跳变或升上,测12V和5V直间稳压二极管。
(呵呵一定要12V,把12V和5V直间的稳压二极管换成7.6V的。
)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不是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