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MacbookAir A1465 使用中突然黑屏 开机风扇只转一秒就停

楼主(2013-10-04):
一直在修手机,没修过笔记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黑掉以后只开启过三次(连续开启),后来再也开不起来了

网友:
笔记本不好修啊

网友:
不好修得修啊, 为了生存

网友:
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应该

网友A:
看下所有供电都出来没有。

网友:
按下开机键,风扇转动的时间很短,必须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测到电压吗?再请问主要有哪些电压要测?

网友:
是不是过热了吧?
你冷却后, 是否能开机时间长一些?
苹果过热保护后有一段时间是开不起来的

网友:
楼主没修过电脑?基本的供电都不知道,难啊......

网友:
楼主 查出结果没有?

网友(2013-12-16):
引用 网友A:
看下所有供电都出来没有。

请教下无级大师 ,手头上有个A1465 .
不亮屏(无背光 字符),开机“嗡”声也没有。
单独用电池按开关可以开机,也可以关机;
单独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先装上电池,再插上适配器自动开机,按开关可以关机,也可以开机。
检测屏供电发现背光20多伏电压没有,屏供电3.3V也没,这两个电压的开启信号来自桥也没有过来。其它电压都正常。

希望版主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问题可以确定是桥了  换桥吧,

网友B:
先看3.3  3.42  0.9这几个电压也来没 或者在电压汇总那里 查少那个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看3.3  3.42  0.9这几个电压也来没 或者在电压汇总那里 查少那个电压

已解决!结果还是EC内部程序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解决!结果还是EC内部程序问题

我也遇到此类问题,A1465  J11的主板!刚开始是不充电,测到电池接口第四角阻止偏低很多(直通SMC)。重点是换过SMC后不能开机了!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此类问题,A1465  J11的主板!刚开始是不充电,测到电池接口第四角阻止偏低很多(直通SMC)。重点 ...

个人认为这个芯片 网上买的型号虽然是一致的 但至少程序是不对的,所以换后会出现各种不一的现象,真是程序或这个芯片坏了,除了拆同型号的料板 修复几率渺茫 希望高手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网友:
断电状态下测一下各大供电电感对地阻值看看,看看是否有短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