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4005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3-10-04):
今天接到一台GATEWAY NV4005笔记本开机掉电,电流只能上到0.38A左右就掉电,经测CPU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机器不插CPU或是坏了是上不去电流就掉了的),不用测其它直接干显卡,完了之后就可以了,接到好几台这样的机器了,供大家一个参考。问题应该是显卡虚了,

网友:
cpu供电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是在发经验贴吗?有些时候经验也会害死人的!下次碰到不是显卡问题,有些人直接拿板过来干显卡了!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会怀疑显卡有什么样的维修思路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