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1889f这个IO的pdf,有知道什么可以代换的通知一下,小 ...
f71889f这个IO的pdf,有知道什么可以代换的通知一下,小弟谢了

楼主(2013-10-04):
f71889f这个IO的pdf,有知道什么可以代换的通知一下,小弟谢了!
修一块V星770t-c35主板换AM2CPU跑80,换AM3CPU 跑do,内存时钟信号不到!北桥已加焊!不可能再去找个北桥换把!想知道是不是这个IO有问题!大神们请给点思路
cpu

网友:
这种IO很少见估计想用别的IO代换可能性微乎及微

网友:
如果你那边有旧主板,让客户换板啊。。。或找同样的料板换一个啊。。。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问题点还是在北桥上,我实在找不到代换的IO,就用个铁片压着北桥再加焊了一次,呵呵,结果点亮了,谢谢楼上的了

网友:
这个F71889F这个IO基本只有V星一个厂家在用,其他板子上很少见到!查了pdf,71882 71872的什么的还真没有代用的!如有发现可以代用的型号,请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