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进系统前掉电重启

楼主(2013-10-04):
HP DV3 CPU T6600 版号LA-4735进系统前掉电重启,无花屏现象不加载显卡驱动时不掉电。检测时各路电压正常,维修没了思路,抱着试一试心理加焊了N10显卡故障排除。

网友:
看到一半的时候还想叫你加焊一下显卡供电芯片来着,到最后原来还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楼主运气就是好啊

网友:
学习了  原来掉电前重启 装显卡驱动不行   就掉电   这样也可以

网友:
运气加经验

网友:
做个系统试一试1.不行刷个bios、

网友:
楼主的运气还真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应该是轻微虚焊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