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CPU供电

楼主(2013-10-04):
测试什么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供电芯片也换了,测试条件也正常,上下管阻值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是三A平台,AMD的板载CPU,有遇到的朋友吗,给支个招

网友:
只有查信号了,看看CPU供电芯片开启端信号的源头

网友:
楼主发帖也太简洁了吧,至少也发个CPU供电芯片的截图上来,什么都不发只说条件都满足不出cpu供电,你让人家怎么给你支招?

网友:
EC     南桥的条件有查下么?

网友:
我换了三个供电芯片才好,差点不想修了。现在的芯片不良的多

网友:
3a平台的肯定是G475了,G470都是inter平台的

是G475AX的

网友:
MOSFET,震荡电容,后继滤波电容电感,外围信号,或者反馈都会引起的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看一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直接干北桥吧 AMD大多北桥的问题

网友:
CPU无供电,至少先找个CPU控制芯片的PDF,测查一下几个基本工作条件先吧

网友:
联想最后一位数是5的都是AMD的

网友:
MOS管,震荡电容,后继滤波电容电感,外围信号,或者反馈都会引起的~``

网友:
amd是475吧

网友:
CPU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