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U奇怪故障,大家看看

楼主(2013-10-04):
今天接一了台一台海尔的R410U,客户说认不到硬盘,硬盘拆出来在其它的机器上可以正常安装系统,拆机单接U盘,USB键盘也认不到,单接硬盘不接光驱硬盘可以引导系统,系统进不了自动重启了,这系统是在别的机器安装的在这台机器进不了是正常的,测试了USB的阻值,同一接口两条数据线相差15左右,对比了下其它机的应该一样相差不会有2到3的,桥有问题,换桥,HM55的,USB正常了,可以接U盘进PE,USB 键盘也可以用了,装硬盘装系统正常,以为好了,装上光驱硬盘不能进系统了,也是引导不了,奇怪了,这时用U盘进PE可以看到光驱和硬盘,但就是开机不能引导,大家看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人修到过的。

网友:
难道光驱有问题

网友:
期待结果楼主的好消息啊

网友:
可以在PE里面看看   有个分区医生  这个软件可以修复引导的

网友:
那就不要装光驱。或用胶带贴掉光驱口

网友:
看下绝缘是否做好

网友:
先用最小化系统法试一试的 如果只能CPU 内存 显卡器 硬盘 USB键盘 可以正常进入系统的话 就有可能是光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