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装系统蓝屏重启

楼主(2013-10-05):
如题,进SERVE 2003 PE进不去,但能进win8版的PE,GHOST完系统后走完滚动条后就蓝屏重启,硬盘模式改了,硬盘,内存都换了也不行,刷BIOS也没用,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重建MBR行不,不会是BIOS问题吧,都试试看,期待结果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不行换个硬盘

网友:
可以硬装试试。。。

网友:
装win8行不? 要不安装版试试

网友:
内存槽呢~··这个只能是硬盘跟内存了吧~·

网友:
头疼的问题 跟我一个方正R430一个样 系统死活装不进 什么方法都试过

网友A:
dell m5010 AMD独显有显存虚焊花屏的毛病,这M4010是否同一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m5010 AMD独显有显存虚焊花屏的毛病,这M4010是否同一系列?

是AMD独显的,现在的问题是装系统蓝屏重启,显存会引起吗?

网友:
你好 还得重装系统 不用U盘 用光驱装试试看了

网友:
今天早上才换了一个硬盘搞定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啊。

网友B:
看下蓝屏代码,有可能是北桥,这机一般都是修北桥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蓝屏代码,有可能是北桥,这机一般都是修北桥多一点

蓝屏马上重启,看不到代码,一闪即过。

网友:
兑好没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