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inkcentre M8080T主板MTQ45MK PANDA L-IQ45重启后黑屏报警四次短蜂鸣声循环四次

楼主(2013-10-05):
Thinkcentre M8080T主板MTQ45MK PANDA L-IQ45重启后黑屏报警四次短蜂鸣声循环四次

如上一片L-IQ45的主板(代号A)有点问题,直接换上另一片好板子(代号B)的BIOS芯片U27,有显示可进系统但重启后就黑屏卡住了报警-四次短蜂鸣声循环四次;装Thinkvantage Client Security Solution,安全芯片TPM报错;
将BIOS芯片换回原好板B,好板B也一样黑屏报警了.
查资料是安全芯片问题.据笔记本的经验,再找一片好板(代号C)将安全芯片U14和BIOS芯片一齐上到A板,故障依旧;后想到应将密码芯片也换上,于是将C板的U15换到A板上涛声依旧;
此时怀疑是不是应该将三个芯片BIOS,安全芯片及密码芯片一起配套同时换上才行呢,但没有好板可以换了.
也试过将安全芯片在BIOS里清空,但故障没有消除.
既然直接换好板的BIOS芯片都没用,就没有再找BIOS用编程刷了.
感觉应该在BIOS里可以解决,但没找到软刷的BIOS.

请问有哪位大师有解决过此类问题,或者可以提供软刷的BIOS程序.(在联想的网站上没找到)

网友:
到官网下个bios

网友:
不太懂,继续学习!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应该跟BIOS有关系

网友:
别灌水啦,给点有用的建议吧

网友:
记得上主板课有讲过  tpm芯片直接卸掉 就可以了   就是没试过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