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老手来瞅瞅了哈

楼主(2013-10-05):
    昨天接了一台显示器,用二十多分钟黑屏,指示灯绿灯,再按开关就成了一亮就灭了,过一会再开又亮二十多分钟,我感觉是哪里高温,就是不知道,改了一个通用高压不黑了,奇怪哪里高温产生的一亮就灭啊,望大侠们指点指点

网友:
简单快捷 换通用高压条10元成本

网友(点评):
是啊,以往高压问题都是一闪即灭,现在整个高温,一家伙没头绪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能修复的好,换高条是可以的,但是技术水平没有得到提高呀

有内部短路了,就会发热的吧

网友B:
楼主测过灯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过灯管吗

改了高压板不黑屏了,还要测灯管干嘛!
别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了高压板不黑屏了,还要测灯管干嘛!
别误导!

必须测的,通用高压板没有保护,灯管有点问题他也不管,但用不长,很容易返修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接头虚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了高压板不黑屏了,还要测灯管干嘛!
别误导!

高压板没保护 时间长了  显示器就冒烟了

网友:
试试灯管,看看是否高压包虚焊,这个问题是过热保护

网友:
灯管接头虚焊问题,会很热的

网友:
过流保护 高压包漏电 灯管虚焊或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