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060SN奇怪问题不确定中?大家帮帮分析下

楼主(2013-10-05):
一AOC E2060SN 20寸显示器,通电高压供电19V,驱动板供电5V正常,驱动板3。3V/1。8V也正常,开关有3。3V电压,按开关有跳变,指示灯无反应,ON/OFF无电压。      自己分析,电源部分应该没问题,有问题也是高压部分或驱动板有问题/接下,断开高压供电,上电情况还是一样;那改通用驱动板把,发现指示灯正常,ON、OFF有电压跳变,可高压LED灯还是不亮,纠结中,接下来怎么测试,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这样只要通电就会白屏,用是一样用,可客户不理解的

网友:
驱动板问题~··刷程序,换主芯片

网友:
哪来的程序啊,网上找了一圈,没找到;我自己偏向驱动板有问题,可又不能确定

网友:
兄弟们!!帮我分析下,下午5点前搞不定我就搞个原驱动板试试

网友:
直接跟换驱动板

网友:
对,换板能多要钱

网友:
搞定没呢